V星A55-G45 MS-7695 VER:2.0显示过后五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6-10-11):
接到一块V星A55-G45 MS-7695 VER:2.0的板子,客户说不开机,插诊断卡,上电跑54 ,三声响,拔插内存无用,就整版清洗,出乎意料的不卡54了,可是跑马亮机后五秒钟左右就断电了,论坛里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料,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了。支持

学到什么了请问

网友:
显示掉电 一般大概是温控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还没干啊!!!!!马上断电晾干

网友:
这是个难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掉电是不是你CPU过热?还是自动保护,刷BIOS试过了没有?

网友:
有没有把这个BIOS备分出来?

网友:
开关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