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3芯片20供电和7v开启电压出来了为什么还没有线性电压

楼主(2016-10-11):
51123芯片20供电和7v开启电压出来了为什么还没有线性3v 5v电压

网友:
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芯片自身外围 后级等都有关

网友:
后急有短路吧,楼主

网友A:
先断掉后级短接点在查芯片工作条件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掉后级短接点在查芯片工作条件不难!

咦 大神这么早就起来回帖了 ,这个方法很好啊

网友:
芯片坏,或线性电压连接电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