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方向盘告诉你车子哪里有故障

楼主(2016-10-11):
让方向盘告诉你车子哪里有故障

  在行车过程中,驾驶员最担心汽车的某一部件“闹脾气”。因为无论在哪方面出现问题,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其中,方向盘抖动应当属于较为常见的毛病之一。想要避免这类问题需要驾驶员在行车时多加留意方向盘的使用,增强车辆安全。其实对于汽车而言,方向盘不仅控制车辆的方向,还可以识别车辆故障。下面小编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辨别汽车故障的新技能。

  故障表现一、方向盘难操纵

  分析处理:

  在车辆行驶或制动时,汽车难以控制自动跑偏向一边。想要保证直线行驶,则必须用力握住方向盘。造成汽车跑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车辆两侧的前轮规格或气压不一致导致的。此外,两侧前轮后倾角或车轮外倾角不相等,两侧的前轮与轴承间隙不一致,两侧的钢板弹簧拱度或弹力不一致,左右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车轮制动器间隙过小或制动鼓失圆,造成一侧制动器发卡,使制动器拖滞,车辆装载不均匀等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一情况发生。

  故障表现二、方向盘发飘

  分析处理:

  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速度时,出现方向盘发抖或摆振,这往往是由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但也不排除垫补轮胎或轮胎修补造成前轮总成动平衡被破坏,传动轴总成有零件松动,传动轴总成动平衡被破坏,减震器失效,钢板弹簧刚度不一致,转向系机件磨损松散,前轮校准不当等原因。

  故障表现三、方向盘出现异响

  分析处理:

  方向盘出现异响时,首先要确定是打方向时有异响还是正常行驶时出现,然后才能进一步确定故障出现的具体部位。假如是打方向时出现异响,有可能是方向盘与组合开关外罩发生摩擦;而假如是行驶时出现异响,则有可能方向盘内部或者是组合开关外罩螺丝松动所产生的异响。

  故障表现四、车辆行驶中手发麻

  分析处理:

  车辆以中速以上速度行驶时,底盘有周期性响声,并且握着方向盘的时候手感觉发麻,或方向盘剧烈抖动,严重时候车门等位置也跟着抖动,可能会是传动装置动平衡被破坏,传动轴及其花键轴和花键套磨损过度引起的。

  故障表现五、转向沉重费力

  分析处理:

  产生原因有转向系各部位的滚动轴承及滑动轴承配合过紧,轴承润滑不良,转向纵拉杆、横拉杆的球头调得过紧或者缺油,转向轴及套管弯曲,造成卡滞;前轮前束调整不当;前轿或车架弯曲、变形;轮胎气压不足,尤其是前轮轮胎。

  故障表现六、方向盘打不动并且刹车时踏板发硬

  分析处理:

  这类情况很可能是制动灯控制线束脱落,向右打方向时电线缠绕方向柱管所致。电线缠紧后方向打不动,同时又将刹车踏板拉紧。

  故障表现七、车速在30至40公里时,车身有晃动感。

  分析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轮胎在日常使用时由于擦、撞或是老旧等原因引起变形所导致的,这时便需要更换轮胎。

  故障表现八、高速行驶中出现车身共振

  分析处理:

  常见原因是由于传动轴扭曲变形或传动轴十字接松旷、缺油锈死。上述部件都在车身下方,保养时往往容易被忽略。因此,在每一次做保养时,尽量让工作人员在可上油的部位打上黄油。

  故障表现九、平坦路面行车正常,遭遇坑洼的路面时,方向盘会出现抖动。

  分析处理:

  这是由于汽车在行驶时,因拉杆球头磨损松旷或接头处胶套脱落,还有轮胎因磨损变得不规则,应送专业维修点检查,更换损坏部件。

  故障表现十:车速在80公里至90公里之间时,方向盘抖动,时速超过90公里则恢复正常。

  分析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轮胎变形或车辆传动系统引起的,须检查前轮各定位角和前束是否符合要求,如失准应调整;架起前桥试转车轮,检查车轮静平衡情况及轮胎是否变形过大,如变形应更换。

网友:
说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