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加电不亮

楼主(2016-10-11):
DELL 13Z加电不亮 ,
示波器
测试内存有波,内外接无显 ,大神们,有通病没
通病

网友:
描述太少了 至少大小写可以切换不呀 什么的 如果可以切换 就查显卡部分 edid什么的

网友:
13Z 5323板号DAOV07 刷过BIOS, 不插内存报两声,CPU核显供电没有。插内存不报 核显供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