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不亮

楼主(2016-10-11):
拔掉电池0.1A就不动了 ,3秒断电。测试L20无电压,好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换掉CP31就好了,我装了个330的电阻就行

网友:
装了个330的电阻?电容?

网友:
电容装电阻么?有图纸截图 看得不就能理解了?

网友:
电阻,电容都好,下次遇到就秒了

网友:
帖子写的有错误吧  330的电容

网友:
     刚遇到 是  UI41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