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7b750h 白屏

楼主(2016-10-11):
三星 s27b750h 插上VGA就白屏 不插VGA 显示无信号 VGA 三基色 行长 阻值正常 电压也稳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 怎么修好的
三星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用免刷驱动板点下屏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你先确定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剩下的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