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板号:LA-7551P不开机

楼主(2016-10-11):
故障是没有待机电压,待机电流0.003A。找到待机芯片如图: 工作条件中发现PIN1和PIN2无电压,其余正常,追查来到下图: PQ307的PIN2和PIN5是5v。正常情形为0v,明显不正常了,而要PIN2和PIN5为0v。PQ308就要导通接地。而PQ308导通条件是PIN2为高,经计算分压后应该是5.6v。实测是0v。分压电阻阻值正常,VS是19v正常。换PQ308后故障依旧,那么故障点就应该在VS_ON上了。 该处是CPU温控芯片。果断拆了,待机0.03,也能触发了。换之故障排除,机器修复。

简单故障,高手直接忽略吧。

wgf632496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A:
可以不装温控芯片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温控芯片

确实可以不装,不过既然有就顺便装上吧

网友:
装上还是比较好一点

网友:
我擦,不好意思啊楼主本来要加分的,不小心点错了,。。。。。

网友:
VS_ON在温控没有异常情况下,应该是悬空高阻态,是吗?

网友:
请问你怎判断cpu温控芯片?我都不会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温控芯片

有芯片 温控最好还是装好

网友:
不装会有问题的。烧cpu

网友:
一般没事的,追好装上了

网友:
看到就晕  我不怎么懂时序。。维修老大难题

网友:
修得很好,简明易懂。

网友:
小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一眼就知道是温控芯片的,学徒时候师傅会教吗?还有拆掉的话必须把散热搞好了,不然CPU高温自动掉电功能失效的话就容易把CPU烧了啊

网友:
温控芯片拆掉不会报错吗?

网友:
温控芯片拆了是不是过热保护就没了

网友:
顺藤摸瓜,摸到瓜了,也摸到费用了。恭喜

网友(2018-05-07):
emmmmmm 反正就当偷师
下次可以使用 不用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