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E刷BIOS出现新的问题

楼主(2016-10-11):
原机问题是开机电流到0.6 在网上找了几个刷上不触发,到淘宝上弄了个,刷上就这样了

放上硬盘开机也是出现这个。进BIOS里面设置了第一启动项。开机还是到这里,店家有给了我一个,拴上还是一样。
有大神指导是怎么回事吗 ,版号是11.314-148.4VV04.011

补充内容 (2016-10-12 08:30):
是BIOS设置的问题. 我上传一下BIOS

补充内容 (2016-10-12 08:33):
BIOS在31楼  谢谢大家。

网友:
谁有这个版号的BIOS

网友A:
bios没设置正确或者硬盘电路问题 或者硬盘坏!

网友:
跟BIOS 没啥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设置正确或者硬盘电路问题 或者硬盘坏!

硬盘没坏, 放上系统盘盘也不启动.这个BIOS刷上需要设置什么吗 ?

网友:
是不是UEFI的问题?

网友B:
你看下你的BIOS设置的是不是UEFI的模式,而你的硬盘是MBR格式的。这个调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的BIOS设置的是不是UEFI的模式,而你的硬盘是MBR格式的。这个调下就好了

我调下看看

网友:
现在有点联想 机器就是这样  一般改一下BIOS 就好了

网友C:
谢谢上面的朋友就是设置的问题  。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
开机 进BIOS 进入Security-SecureBoot-Disabied 再进入Startup-UEFI/LegacyBoot选项 UEFI/LegacyBoot选项 改成 Both 在UEFI/LegacyBoot Priority选择UEEI First最后 F10保存    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上面的朋友就是设置的问题  。现在好了谢谢

可以 了吗   是BIOS没有调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 了吗   是BIOS没有调好把

如果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
楼主倒是把BIOS放上来啊   分享一下啊  回馈一下论坛

网友:
调节问题

网友:
BIOS里UUID正常吗,可用U盘启动再进硬盘

网友:
看来原来问题就是BIOS 故障,刷完后楼主没调试好UEFI 模式

网友:
应该uefi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和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