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开机不显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6-10-11):
     接一台E40,来时开机不显,电流1.2几,AMD的芯片组,用风枪烘了下北桥,显示了! 报完价干北桥,Thinkpad的机子,桥下有黑胶,还好不多,取下之后还好主板没掉点,不过时间有点长,怕桥挂了,取下北桥后打了下值,桥还好没短路,重植好后焊回主板,开机不显!电流跟之前来时一样,心想可能桥坏了,(216-0752001 )换了只再做上去还是一样,肯定哪里出问题了,量了下桥供电,都有!(芯片没做之前,桥上面所有电容都有值,最低的也有10几欧,做上去之后有几只电容0欧,之前那只也是一样的,应该是正常的吧)电流已经上到1.2A左右了,本来想刷个BIOS的,后来开机随手量了下PLT_RST#居然0V ,平台复位居然没有出来,打了下对地值2欧
      对照图纸,发现平台复位本来由  A_RST#_SB 经过U47 与 SB_GPIO_PCIE_RST#  相与而来,实际U47 没装由 A_RST#_SB 经电阻R573直接过来的

断开R573 发现U47 这边阻值正常,另外一边对地2欧,PLT_RST#去了好几个地方

PLT_RST#去了网卡,我断开R320 不是网卡这边短路

去了IO,实际断开的 没进IO

还有就是去了显卡,另外去了几个接口
       只是重植了北桥,为什么平台复位短路了,现在就显卡没拆了,之前烘了北桥还能亮机的,不可能是显卡吧? 还是就是图纸上PLT_RST#没看到进北桥。。。
蒙了。。。。

补充内容 (2016-10-12 10:50):
感谢大家回贴,机子已经修好了,一波三折。重植完显卡,一开机大短,显卡的供电芯片,上管都挂了。。。。 全换了才好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_Lenovo e40 amd.pdf

网友A:
,,,,,修好咩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咩有?

没有呢,在懂高手指点!

网友:
妈的,做桥 做显卡都没出过问题,这次栽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只有显卡了,

网友:
什么情况了

网友B:
做北桥时候,加焊时间长了,肯定显卡下面爆珠了,短路了,从做显卡吧

网友C:
216-0752001 见到都怕,加焊用不了多久就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6-0752001 见到都怕,加焊用不了多久就反修了

重植时间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北桥时候,加焊时间长了,肯定显卡下面爆珠了,短路了,从做显卡吧

你这么说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北桥时候,加焊时间长了,肯定显卡下面爆珠了,短路了,从做显卡吧

我刚拆了显卡,不短路了。。。。。 被你说中了,不过不知道重植这个芯片还能不能亮

网友:
显卡爆了

网友D:
可以重植显卡试试  如果只是爆珠还好  就怕显卡挂了

网友E:
是不是显卡 爆球啦

网友F:
充值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就怕你加焊温度过高

网友G:
呵呵,AMD的 换板吧!你可能没做好隔热工作 导致干桥死显卡!

网友:
E40 AMD的换北桥显卡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也是够衰

网友:
重植显卡也不会亮 这个板子做bga呵呵

网友H:
希望楼主做显卡不要爆显存

网友I:
黑胶的要注意锡纸保护好其他的芯片

网友:
显卡,北桥,CPU离的近。每次修这款机器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J:
e40都说是个不太好弄的机器。还有黑胶啥的。桥和显卡也忒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 爆球啦

是的爆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重植显卡试试  如果只是爆珠还好  就怕显卡挂了

重植了,好了已经

网友:
是的,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值应该可以的啊!

是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AMD的 换板吧!你可能没做好隔热工作 导致干桥死显卡!

我以为做好了,没想到还是爆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希望楼主做显卡不要爆显存

重植好了,谢谢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黑胶的要注意锡纸保护好其他的芯片

做好隔热的,不知道显卡怎么就爆珠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半都不好做,尤其是ATI的,AMD的还好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e40都说是个不太好弄的机器。还有黑胶啥的。桥和显卡也忒差。

是的,我就怕这鸟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好隔热的,不知道显卡怎么就爆珠了

zhuoBGAyaogancuilisuo qiejishijiantaichang

网友:
真心修得不容易啊。

网友:
E40是用AMD芯片不好搞,都是黑胶。

网友:
这电脑修好一般都不长久,,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真的不容易看见

网友:
这个机器太奇葩了 手上有一台 时亮时不亮的 搞了两天了还没好

网友:
我也有一次这种经历

网友:
看到amd的就

网友:
加焊温度过高

网友:
amd的都爱坏,,北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我就怕这鸟机子

做多了 就没事了  我做INTEL  AMD  E40黑胶很轻松   除了intel 的PCH    不敢拆  锡球很小 掉漆难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