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华硕p8h61-mle跑20

楼主(2016-10-11):
手上有张华硕p8h61-mle开机跑20就停住了一长两短内存报警,测量内存旁边三个电压两个4.9v和1.5v.看到内存槽底下烧断线了,本人新手没啥经验查资料跑20内存报警应该是内存spd没3.3v电压,找了半天终于找到脚位测量只有0.6v明显不对,果断飞个3.3v上机跑码!大神绕过,

网友A:
飞线手工比我好

网友B:
昨天还遇到一个华擎的,也是线烧断了,这个现象在华硕华擎的板子上比较多

网友:
内存总线断线  华硕经常出这毛病

网友C:
不用飞线用的绝缘线,这样到以后感觉会出大事

网友:
紫5V短路,烧电源是很常见的,现在遇到不触发的板子都要看看5VSB有没有问题才敢上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手工比我好

别笑我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还遇到一个华擎的,也是线烧断了,这个现象在华硕华擎的板子上比较多

是吖,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飞线用的绝缘线,这样到以后感觉会出大事

应没问题吧,焊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修了

网友:
就遇到一片G41烧断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手工比我好

用漆包线也可以

网友:
楼主大神 ,修的这么简单轻松,分分钟就搞定了,每次修电脑,半天都修不到10片

网友:
搞维修的,经验很重要啊,可以节省很多不比较的麻烦。。。。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