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 板号:H0225-1短路 不开机

楼主(2016-10-11):
机器拿到手故障表现为通电电流0.17A。很明显短路了。拆出主板再次通电摸到待机芯片发烫了,。经检测发现线性3.3V和5V的组织分别为33欧和107欧。明显短路,拆掉待机芯片线性阻值正常了。换芯片后待机电流0.002A。太低了,估计不但3 5v没有,甚至保护隔离都没过。果然公共点无电压。打开图纸找到隔离电路如图: Q51没有导通,而导通的条件就是Q51的G级为低,经分压计算能得出具体电压是6.6v,实测是19v,说明R630和R635没有分压。,而分压的条件就是Q60要导通接地,Q60导通的条件是G级-PWRSHUTDOWN 要为高,实测是0v。且G级没有短路,。追查-PWRSHUTDOWN 来到下图: TB62514FG-GP的PIN59有20v电压。PIN61有3.3V。。PIN16脚SHDN_IN#有3.3v。而PIN16脚SHDN_OUT#没有发出。果断换芯片,板子上用的是BD41760,于是就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好后又待机3.3V和5V电压了。但是还是不触发。继续查条件发现 PIN36脚没有28v电压,只有20v。虽然C786没有装,但是这里也不应该是20v,而是25v,在检测发现PIN34没有发出5V ,PIN34并没有短路,而PIN62和PIN63是有3.3v的。难道是换的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TB62514FG,图纸上看TB62514FG和BD41760是通用的。装上再次通电,完美亮机了。

网友A:
楼主料板多啊,想换就可以换,IBM机拆机头痛啊

网友B:
IBM 电路就是麻烦点

网友C:
这主板便宜 收不起价格

网友:
楼主料板多啊,想换就可以换,IBM机拆机头痛啊   楼主牛啊

网友:
有料就是好

网友:
楼主对IBM时序相当的了解

网友:
IBM的主板就是有点难修的

网友:
TB62514FG和BD41760 通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料板多啊,想换就可以换,IBM机拆机头痛啊

IBM能叫拆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 电路就是麻烦点

人家那叫设计完美  可惜了有的机器主板太便宜  都懒得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便宜 收不起价格

同感啊  同感  研究半天还不够麻烦的

网友:
东芝芯片本身及其升压电路出问题的挺多

网友:
手头也有一片 正在搞。。。

网友:
最近我在研究IBM的机器,这帖子真的是帮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