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点灯板可代换180W吗?

楼主(2016-10-11):
手上有台VIP180-230W的点灯板是坏的. 不确认灯是否正常.

正好有块VIP150W的全新点灯板, 加了个点灯信号, 灯闪了三次, 没有完全亮起来,保护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 是因为点灯板功率低,才点不起来, 还是灯老化严重啊.

网友A:
可以的  就是很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就是很暗

那看来是灯老化了.

网友:
估计不可以,

网友:
灯老化了吧!

网友:
正在努力修原配点灯板, 希望只是点灯板的故障.
灯是180-230W的, 希望只是启动时需要230W,功率不足,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