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0-11):
看到不少贴子上,怀疑桥有问题,就压桥。请问什么是压桥

网友:
压桥就是正面外加力在芯片上,检查是芯片是不是虚焊

网友:
意思就是像打铁那样用重物锤压一下芯片,使其与基板之间亲密接触

网友:
用力压的意思……。

网友:
在桥上用劲压

网友:
呵呵~  我有时候用吹风机吹热了试~  很多可以搞亮

网友:
用力压在桥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