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一台G470 独显有问题 客户说换 显卡太贵。就建议客户 该集显。去掉 独立显卡供电 就可以显示了。但是进系统分辨率调节不了。。没独立显卡那么高的 分辨率。客户说看的 不 舒服。。这个 要 怎么解决??
改集显

网友:
没改过 是不是集显驱动也掉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没改过,希望楼主改好了,发出来看看,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找图纸。看显卡和集显切换的电阻。把它改过来

网友:
没改过啊。。。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2016-11-11):
我改个试试

网友:
换显卡啊 叫客户

网友:
1代的CPU调不了分辨率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

网友:
可以改分辨率的,我的都可以,该集显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AMD的显卡吗 那个显卡测试有铅的60可以拿到

网友:
去掉独显,需重装一下操作系统,祝你成功

网友:
你驱动的问题 或者重新做系统 这个不用改动其他的

网友(2019-06-13):
G470是二代U,你看有没有集显驱动,要安装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