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1916W/A白屏,开机灯不亮

楼主(2016-10-11):
接到一个客户的显示器,开机灯不亮、白屏,拆开以后发现之前修过的,被换过高压还有电源板部分几个电容被换过,换的高压板被烧掉了,除此以外目测没有其他明显被损坏的痕迹,直接先换上高压试试看,无果,压根就没啥问题,根据以前修这款显示器的经验,尝试着更换之前的开关控制接地的接脚,依然无果,瞬间有点茫然,举手无措,毕竟我是修笔记本为主,修显示器不是很多,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从新整理,先测量显示器按键板上的开关键电压3.3V正确,按下按键的时候3.3V能被拉低,但是问题出来了,本该继续回压3.3V的却只停留在0.27左右,对接安管电压接脚找到驱动板上控制板上对应的开关接脚。然后将控制板与驱动板断开(防止控制板上有静电干扰)然后插电短接驱动板上刚才找到的开关接脚,出现的情况和刚才一样,停留在0.27左右就是回不过去,不知道怎样进行下去了,请大神指点迷经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是驱动板故障,先刷一下程序试试吧。

网友B:
刷一下mcu  不行在查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先简单后男,刷程序先把

网友:
可以在按下开关后,再测下驱动板上的供电,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是驱动板故障,先刷一下程序试试吧。

程序也会导致上不去电,只能上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mcu  不行在查驱动板的供电

刷了MUC无果...

网友C:
你在找图纸认真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找图纸认真的看看

板子之前修过很多处,想想算了直接换了两块板子全换了

网友D:
那可能是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是二修机。

我直接换了板子,懒得折腾了

网友:
这样,是明智之举。

网友E:
驱动板程序!!!!!

网友:
恩恩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程序!!!!!

刷过了不管用,已经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