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求助

楼主(2016-10-11):
如题 联想b545.amd芯片组。故障现象是开机后不显 10秒倒数。论坛上有个哥们说取了显卡可以亮,就取了显卡。还是不亮。bios刷了3次。用我的bios还可以按开关关机,论坛的bios关不了。都是10秒倒数,论坛上又说南桥电容,取了南桥电容也一样。还是不显 ,量小电压都正常,bios是刷的一套的。求大神支招,求原装bios 版号la-8501p

网友A:
你能描述清楚吗,什么10秒倒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描述清楚吗,什么10秒倒数

就是开机后 屏会亮 亮的不是联想的logo 而是睡眠的10秒倒数

网友:
检测到问题并提示关机一般问题都不大,能否拍个提示互画面看看。

网友:
问题和我的现在的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你的维修好了没?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2016-11-19):
跟楼主一样,看了好多不知道怎么弄,没思路

网友:
amd  a10的,怎么弄  上家修过声卡,为啥动声卡啊

网友(2016-12-25):
昨天接到一台故障和楼主的一样,倒数10秒关机。求另BIOS
研究中

网友:
B545 又一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