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5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6-10-11):
联想e325插入适配器指示灯亮,可是这个5v_sus应该是按了开关之后才有的啊,别的无任何链接电路。插入适配器问什么会亮呢?

网友A:
亮了,肯定是电压出来了,要查的是看看电压为什么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了,肯定是电压出来了,要查的是看看电压为什么会出来

没问题的电脑  就是亮的啊

网友:
再好好研究研究图纸  图纸好多是不统一的

网友:
建议给专修电脑的去搞下把。可能也有别的问题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