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M3 主板时序分析

楼主(2016-10-11):
精英H61H2-AM3主板时序分析
待机部分:
有主板电池后:
1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装入电池后BAT1 3V经过电阻R321进肖特基二极管D18的1脚从3脚输出+RTCVCC给PCH的VCCRTC供电。
2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RTCVCC经过跳帽一脚与2脚相连经过电阻R143以及电容C374延时后转化成RTCRST_L加到PCH的RTCRST#脚。
+RTCVCC另一路通过R323及C371延时将SRTCRT_L上拉加到PCH的SRTCRST#脚。
3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
PCH得到VCCRTC 和RTCRST#后通过PCH_RTCX1 PCH_RTCX2两脚给晶振X3供电,晶振起振通过相同两脚返回32.768KHZ频率给PCH。
插上电源后:
4、电源输出待机电源+PS_5VSB,经U29RT9205 3脚VIN输入从6脚VOUT输出+PS_3VSB,加到D18的3脚代替VBT给VCCRTC供电,同时加到IOIT8728F第4、36、67脚给3VSB供电,使IO相关模块开始工作,同时+PS_5VSB通过电阻R176转换成SIO_PWRBTN_L经R533转换成PWRBTN_L_R将F_PANEL第6脚置于高电平。
触发部分
5、按下开关键,使F_PANEL 6脚与8脚短接 产生高低高跳变信号SIO_PWRBTN_L到IO 第75脚PANSHW#GP43.
6、IO芯片得到SIO_PWRBTN_L高低高跳变信号后,从16脚输出5VSB_CTRL_L低电平信号经电阻R424转换成5VSB_CTRL_X_L加到P沟道MOS管QSW1、QSW2的基极使它们导通将+PS_5VSB、+PS_3VSB转换成+5VSB、+3VSB。+3VSB送到PCHAV40脚给深度休眠供电脚VCCDSW3_3供电。+3VSB经过电阻R150转换成SYS_3VSB送到IO的SYS_3VSB脚给IO提供待机供电。
7、IO 85脚输出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_L通过R349接+3VSB上拉为高电平一路直接送到PCH BK38j脚,一路经R573转换成DPWPOK 送入PCH BT37脚表示深度休眠好。
8、IO从72脚输出高低跳变信号SIO_PWRON_L送到PCHPWRBTN#。请求上电。
11、PCH收到SIO_PWRON_L信号后从SLP_s3#和SLP_S4#脚输出SLP3_L和SLP4_L信号,SLP3_L送到IO71脚表示允许上电。
9:IO 76脚持续输出低电平PSON_L拉低绿线使ATX电源输出+12V、+5v、+3.3V供电。
供电部分
10、+DIMM_5VDUAL
PCH发出GPIO40_S4S5信号经过电阻R432上拉到3VSB高电平经过电阻R433与电容C490加到三极管QN23的基极将于QN23C级相连的信号5VAUX_SW拉低。三极管QN45和QN49基极低电平截止,+5VSB经R450转换成5VDLSB高电平信号加到P沟道场效应管QSW3的G级使它截止。+12V经过电阻R464转换成DLA高电平信号加到N沟道场效应管QSW4的G级使之导通,+VCC通过QSW4后产生+DIMM_5VDUAL供电。
11、内存供电VDIMM.
+DIMM_5VDUAL经过电阻R451转换成V_SM_VCC进入RT8120F5脚VCC给RT8120F供电
SLP4_L高电平信号经过R452加到三极管QN38的基极,使之导通,将C极由5VSB经电阻R461上拉的信号MN12_G拉低,N沟道场效应管MN17截止,RT8120F第七脚内部上拉为高电平。1脚BST内部上拉为高电平,RT8120F开始工作,从2、4交替输出TG_R、BG_R控制QMH1、QML1、QML、交替导通。将+DIMM_5VDUAL降压并通过电感L12电容C448、C439、EC56、EC47滤波后输出+V_1P5_SM内存供电, +V_1P5_SM经电阻R466、R467反应取样后加到FB脚反馈给RT8120F调整+V_1P5_SM输出。
12、内存负载供电DDR_VTT
+V_1P5_SM经电容C368滤波后加到U27的第一脚VIN给U27供电,+VCC加到经过RJ10后转换成VSM_VTT_CTRL加到U27 5.6.7.8脚。PCH发出SLP3_L高电平经R326后转换成QN47_8高电平信号加到QN12的B极使之导通,将QN46_B拉低到地,QN13截止,+V_1P5_SM经两个相同阻值电阻R331、R330串联分压后产生DDR_VTT_VREF加到U27的第3脚REFEN,U27在第4脚VOUT输出+V_SM_VTT内存负载供电。
13、VREF25
+VCC3经过经过电阻R434到达精密稳压器AM1431后输出+VREF25。
14、桥供电V1P05_PCH、+V_1P05_ME 、V1P8_SFR。
SLP3_L经电阻R212转换成高电平信号QN43_B后加到三极管QN9的B级使之导通,将由+5VSB经电阻上拉的高电平信号QN42_B拉低三极管QN6截止,+VREF25经电阻R187、R182串联分压后,得到VREF1P05加到运放U22B LM324的第5脚给LM324提供正向输入电压,+12V加到U22B第4脚供电。5脚大于6脚 7脚输出高电平使MN13导通将+V_1P5_SM降压从S极输出+V1P05_PCH,
V1P05_PCH通过6脚反馈,使之稳定输出V1P05_PCH 1.05V电压。V1P05_PCH通过R391.R395改名为+V_1P05_ME供电。
+VREF25经过电阻R260.R266串联分压后转换成VREF1P8连到U22的第10脚正向输入端,10脚大于9脚电压,8脚输出高电平,控制MN10导通将+VCC3降压获得+V1P8_SFR输出,同时V1P8_SFR经过电阻R272反馈到9脚负向输入端,与10脚比较,稳定输出+V1P8_SFR电压。
15、V_CPUVTT总线供电。
+VCC分别经过电阻R123.R124进入U18 ISL9587 PVCC VCC脚给U18供电。芯片内部给16脚BOOT供电,+V_95870加到U18 11脚,
+V1P05_PCH经电阻R116转换成QN58_B高电平信号将三级管QN3导通QN57_B被拉低,QN4截止,+VCC经过电阻R134转换成CPUVTT_EN加到U18 EN脚 U18开始工作,从15.19脚交替输出高电平信号,将场效应管QCTH1 QCTL1交替导通,将VIN(+12v 4P)降压通过L9 EC30滤波输出V_CPUVTT总线供电,并分别通过R105 R113反馈给U18稳定输出V_CPUVTT总线供电。总线供电稳定后从12脚输出信号+VTT_PWRGD经+V_CPUVTT通过电阻R128上拉后置高。表示V_CPUVTT总线供电正常。
16、系统代理电压,+V_SA
高电平信号+VTT_PWRGD、SLP3_L分别经过电阻R465 R454接到三极管QN50 QN54的B级将它们导通,后级三极管QN22 QN21j截止,VCCSA_COMP经过+VREF25与R433 R442组成的串联分压电路上拉加到U22D的正向输入端,+12V给U22D供电,U22D14脚输出高电平经过R183转换成MN26_G加到MN9 G极将+V_CPUVTT降压获得+V_SA系统代理电压,+V_SA通过电阻R234、R242的串联分压电路进入U22D反相输入端监测输出电压。
17、+VCROE +VAXG CPU核心供电,集成显卡供电
12V_4P经过电阻R173 R174加到电源管理芯片U21的PVCC PVCCG脚为U21提供供电,+VCC经过电阻R167接到U21的VCC脚给U21供电。
VR_EN经+V_CPUVTT上拉进入U21的VR_ON脚。
插入CPU后H_SKTOCC_L为低电平,COMP为高电平经内部上拉为高电平,BOOT1 BOO2 BOOTG经芯片内部上拉为高电平,U21开始工作输出PWM3 PWM4 UGATE1 LGATE1 UGATE2LGATE2
UGATEG LGATEG 控制信号,交替导通后级场效应管将+VIN(12V)降压为+VCROE +VAXG 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VCROE +VAXG 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正常后U21从第2脚输出VR_READY经+vcc上拉为高电平。VR_READY经R389转换成PCH_SYSPWROK送到PCH的SYS_PWROK脚通知桥CPU供电良好。
时钟电路
18、ATX电源延时输出ATX_PWRGD送到IO第19脚ATXPG经内部延时一次从32.18.78脚输出PWRGD1 PWRGD2 PWRGD3.   PWRGD2. PWRGD3合并为PWRGD经外部上拉后进入PCH BC46脚APWOK和BJ38PWOK表示主板供电正常,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发出时钟信号分别送给CPU IO PCIE等。
复位电路
19、PCH从BG46脚输出DRAM_PWROK到CPUAJ19脚表示告知CPU内存控制模块主板供电正常,再从D53脚输出CPU_PWROK经+V_CPUVTT上拉为高电平到CPU J40告知CPU核心模块主板供电正常。
20.PCH从BK48脚发出PCH_PLTRST_L平台复位信号经电阻R271转换成SIO_RST_L到IO第37脚LRESET#复位IO
21.IO经内部转换后从34脚发出SIO_PCIRST2_L信号经过电阻R257转换成CPU_RST_L再经过R469转换为CPU_RST_L_RC到CPU F36脚RESET#复位CPU
22.IO从84脚发出SIO_PCIRST3_L经R133转换为PEX16_RST_L复位PCIEX16设备
SIO_PCIRST3_L经过R691转换为LAN_RST 复位RTL8111E网卡
SIO_PCIRST3_L经过R510转换为SIO_PCIRST3_R_L复位IT8893。
23.IO从14脚发出SIO_PCIRST1_L经R440转换成TCM_RST_L复位TPM设备
SIO_PCIRST1_L经R126转换成PEX1A_RSR_L 经R129转换为PEX1B_RST_L复位PCI-E X1设备
24.CPU在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后,开始工作。
———————————————————————华丽的分割线——————————————————————————

精英H61H2-AM3 RevA(1).pdf

网友:
好,多谢楼主的课程

网友:
有图配着想不会都 难

网友:
直接点附件下载就行了,不要购买,否则重复扣分!

网友:
跟着时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