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VS REV.G/A 2.00 卡LOGO 没LOGO时右下角是A3 求帮助

楼主(2016-10-11):
华擎H61M-VS REV.G/A 2.00  卡LOGO  没LOGO时右下角是A3 求帮助

网友:
是MSI的板子吗

网友:
华擎H61M-VS REV.G/A 2.00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拿掉声卡、网卡、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拿掉声卡、网卡、串口。。

论坛里的BIOS都刷完了,还是不行。原来正常使用的,拆下放了一天,就不行了,会是声卡、网卡、串口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情况多是BIOS的问题,得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多是BIOS的问题,得找对

刷了很多了

网友C:
看看圆口鼠标接口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圆口鼠标接口电压正常不

USB的键盘鼠标也一样,有时卡LOG时键盘灯亮,可以按灭,再按亮。但按其它键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圆口鼠标接口电压正常不

刚刚查了,是5V正常的

网友D:
圆口,附近的电阻换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圆口,附近的电阻换换

有时,上电显示时键盘能用的,按一下就卡,能确定是PS2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上电显示时键盘能用的,按一下就卡,能确定是PS2的问题吗?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把CPU供电的4个9611驱动IC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CPU供电的4个9611驱动IC换掉

很小的贴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CPU供电的4个9611驱动IC换掉

没见有9611呀

网友:
声卡,串口,网卡都下了,卡LOGo时,键盘灯能按亮按灭,其它键一按就卡死

网友:
四个驱动IC,

网友G:
修过这种类似情况都是外设这块 看看PS2 和USB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这种类似情况都是外设这块 看看PS2 和USB这块有没有问题

键盘灯可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