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7怪问题。

楼主(2016-10-11):
海尔Q7怪问题。看图能确定是屏坏了么,,,,

补充内容 (2016-10-13 12:28):
结果屏是好的。。。屏线是通病呀。。。。。。

网友A:
应该是,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海尔一体机有个通病就是屏线和屏线插座,建议你先换屏线和屏线在主板那头的插排座。我遇到两个都是这样的,估计你这个型号也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也不排除楼上说的可能性

网友:
先查看屏线吧!不行再考虑屏.

网友:
看样子就是平的问题可以换平确定一下

网友:
屏线插拔下 应该就好啦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是不是灯管坏了

这种应该和灯管没关系。

网友:
这个图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B:
坐等结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结果中。。。。。。

是排线坏了。屏是好的。妈的,居然用铝线做排线,海尔也够省钱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