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不触发

楼主(2016-10-11):
技嘉GA-B75M-D3V不触发,没有待机电压,开关针电压正常。测试ATX电源插3.3V短路了,短接黑,绿色强制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网卡,声卡,IO全拆了还是短,只有PCH了没有动,难道PCH短了。按照论坛上的通病拆三极管,换三极管没有用。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不想拆就烧机..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开关针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A:
看这两个图,开关针上拉电压是待机电压

网友:
新板好多修不好……

网友:
烧下机应该不难发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两个图,开关针上拉电压是待机电压

测试开关针的的确确有电压?等下上传测试图片。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