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进水维修。亮机后不充电。已修复

楼主(2016-10-12):
前几天客户拿过一来一台华硕,进水的,EC进水以及,开关部分的两个场效应管进水。以及电池部分进的都是水。开关部分大量的电子元件烧毁,有的电容电阻只能用导线直接相连代替电阻,用洗板水洗好主板之后。更换EC芯片,还是不能开机。测得场效应管短路。摘掉之后重新换,主板不触发。由于没有图纸,只能盲修。测得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为零。于是直接飞线改装,直接拉了一19.5v根线,飞过去,让他产生开启电压。然后电脑开机终于修好了。正得意时,然后交给顾客,却发现不能充电。然后又折腾了很久,直到今天,来了一台一摸一样的主板。发现pj8803场管的开启电压是24伏。得知飞线电压不够,导致充不上电。然后到论坛下载点位图。发现,嗯,这两个场管的G极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同时发现他跟pj8103下方第一排第二个电阻是一块的。经测试的是由该电池管理芯片升压到24伏得到的开启电压。于是更换pj8103。同时去除飞线。电脑就这样复活了,能够充电,同时也能开机了.

网友:
可惜楼主没有附图 加分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就少走弯路

网友:
看得出楼主板功力高深 盲修也能搞定

网友:
厉害 好像没图纸 这个机器

网友:
主板电池接口要产生12v才能充电,这个要注意。

网友:
充电芯片为bq735

网友:
顺便问问大家pj8103充电芯片bq735的下面的6脚芯片是啥型号?求解答。

网友:
楼主要是上图片的话就更好了啊

网友:
G级 电压不够 ,,,不给力,,充不了电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