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VGA口的信号 改到屏幕内置去!

楼主(2016-10-12):
内接无显示,怎么都不行,就VGA改到内置的方法 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大家发一下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修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修故障吧

戴尔的 开机8声报警 没检测到屏幕 屏幕换过 排线 换过好几根 外置都正常,把独立显卡供电去掉,用集显外置也可以正常显示,就是内置不行, 测试了 接口的电压 也正常 打租值也没什么异常

网友:
我觉得不能改吧,输出的信号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改,就是给内屏加一个驱动板,把内屏当成外屏来用。

网友:
先想想你的机器能放的下一块驱动板不 还是好好修LVDS电路吧

网友:
肯定是加驱动板咯我理解错了 那样改没试过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的作用就是把VGA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在光驱位塞进一个驱动板,解决驱动板供电,可能会成功。

网友:
可以改的,我们店试外接,都是vga口连一条v9a线到驱动板,驱动板出一条屏线到屏。直接vga口飞线就行了

网友B:
不现实,你还是修北桥吧,8声报警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现实,你还是修北桥吧,8声报警通病

桥是 HM65的啊  N卡独立的 2带的机器,

网友:
改不了吧  很难弄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 静下心 从头开始缕缕。,。, 别走死胡同出不来

网友:
驱动板不好整把,驱动板的电压一般是12V

网友:
不行吧   内屏除了三色 还有个差分时钟  VGA上哪来时钟

网友:
这个实现有难度啊

网友:
这个不好改,要加驱动板的。

网友:
这个要用到VGA转LVDS小板 接线麻烦

网友C:
你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VGA模拟信号 没法改
RTEWTYR
妈蛋最后换 IO好了
详情

网友:
这个不好改,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VGA模拟信号 没法改
妈蛋最后换 IO好了

网友:
需要找对应的驱动板

网友:
要加个液晶显示器的通用板,,,,

网友:
找驱动板,换屏线,飞线,改装,固定 有这功夫修都修好了

网友: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修主板

网友:
没有类似的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