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K42j进水维修---小小维修----

楼主(2016-10-12):
好 接到本子 触发 到0.8 瞬间掉电

正面

反面

进水

飞线

修好

网友:
好在进水的位置没有啥重要的芯片,要是有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运气好,直接就清理,费根线 就结束了!

网友:
进水处理的快大多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进水这么明显,老兄运气真好,

网友:
那么说楼主捡到了。呢

网友:
修这个机器是参照的图纸还是跑线找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个老古董了吧?修好了要多少钱?

网友:
进水的比较好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高啊 学习之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
哇 楼主捡到了

网友:
果然是秒杀 简单明了

网友:
真是好运来呀。

网友:
运气好啦,进水的地方元件那么少。线路也能清晰看得清。

网友:
进水最怕就是过孔断线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清理完就好了  楼主

网友:
这个就是给你送钱去的

网友:
运气很好 ,就是断线

网友:
ASUS的机子怕多

网友:
直接秒了666啊,没烧东西算好了

网友:
照片拍的很艺术都快赶上单反了

网友:
这种纯属骗分,没啥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