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挂硬盘不显示,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6-10-12):
一台联想G460,开机电流1.1多--1.3多来回跳变,刷BIOS,换显卡无效,最后,加焊PCH  HM55,搞定。 以为就此收工,不巧出现新的问题:不挂硬盘,什么都正常,每次开机都能显示,进BIOS,进PE都正常。但是挂硬盘就会不显示,电流跑0.7左右,掉电。反复测试,偶尔能启动一两次,进系统之后也都正常。这是什么鬼啊??
请大家帮忙,有没有人遇到这问题,G460 还真是问题多啊

网友:
你本来就是修的pch   何不换个pch呢

网友:
电压供电不足吗,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再把之前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解决了嘛  解决了的话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把PCH 重做一遍

网友:
原来的BIOS刷回去了的话,考虑一下话桥,有可能是加焊的时候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