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S5_ENABLE信号 疑问

楼主(2016-10-12):
  实测 3/5在待机时候正常。而EN1,EN2由这个S5_ENABLE控制。查看这个信号经过了图上电路,待机时候应该会被RSMRST拉低吧?求大神解答。
机器被客人匆匆拿走了,测量不到别的条件。

补充内容 (2016-10-12 23:36):
已解决。就算RSMRST待机时候没有电压,S5_EN流过去也不会拉低。RSM不接地

网友:
我也想来学习哈

网友:
待机的时候有3、5V的话就对了啊

网友:
待机正常就会出RSMRST#了

网友:
很多笔记本代机正常的时候RSMRST#都是是低电平的,只有按开关后RSMRST#才会置高。所以没有按开关之前要判断代机是否正常了、

网友:
现在大部分RSMRST#待机是高电平 触发后也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还没有碰到待机RSMRST这个信号就是高的。这里得实测看看。。有碰到实测过这里的师傅吗?

网友:
RSMRST#正常的时候 就是3.3的高电平啊 怎么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