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刷机报错"9",你遇到了吗

楼主(2016-10-12):
iPhone6 刷机报错"9",你遇到了吗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9”

图1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维修过程】:

  首先测量U0301,测试R3017和R3016的阻值就行,因为这两个电阻通U0301的B1、B2脚。

图2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正常400多,测量为700多,可以肯定是CPU到U0301断线了,刷机报错9是由于CPU的AP31脚和AR31脚到U0301断线,我们的维修方法就是拆下CPU,从CPU焊盘AP31脚飞线到R3017的1脚,AR31脚飞线到R3016的1脚。

  看到问题后直接拆CPU。

图3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拆完CPU清理焊盘和CPU上下层。

图4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这台iPhone6应该是重摔机,严重掉皮。

图5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为了以防万一它连锡短路,我们点上绿油给它隔开。

图6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下一步开始飞线。

图7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图8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然后安装CPU下层,并测量R3016和R3017阻值,测量正常400多。

图9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先不安装上层,加电开机试试,加电80mA电流说明安装没问题,再看能不能联机,这两步是用来判断CPU好坏的,结果一插数据线没反应了,不联机和CPU、U1700、硬盘有关(排除尾插)。

  U1700离CPU较远我们先不考虑,先换硬盘重新写序列号,清理焊盘装好硬盘。

图10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图11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装好后再次联机,听到电脑叮咚声,可以松口气了。下一步安装上层,安装好之后再次刷机,结果报错4014了。我们之前遇到的都是由于CPU上层引起,我们重新换上盖。

图12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再次刷机,依旧报错4014,选择再换一个不行还是坏的,安装好结果加电开机大电流,一测量发现CPU脚上4个电容全接地了,CPU短路。

图13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再次拆下CPU重新装,装好开机依旧是大电流,又装了两次还是短路,装好然后刷机。

图14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联机正常刷机过了,结果手机有显示无背光,灯控出问题了。换一个新灯控,然后重新开机,屏亮了。

图15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图16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修好装机,焊好屏蔽罩,并贴上新的贴纸。

图17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图18 iPhone6 刷机报错9维修

网友:
66666666今天没标上快修店面啊!

网友A:
感觉缺什么东西。奥,迅维招牌没打上

网友:
楼主回家自己单干了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
4l你又知道真相了

网友B:
(再次拆下CPU重新装,装好开机依旧是大电流,又装了两次还是短路,装好然后刷机)
没明白,最后到底是怎么好的。

网友:
看起来  更新的一样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gn9005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D:
这种焊盘搞多几次就不太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焊盘搞多几次就不太好搞了

我今天第一次拆5S  CPU   拆下来一个点没掉   刮胶也一个点没掉   就是植锡植不上   网翘起来的   值了2次 第二次脱锡的时候把CPU铲掉点了    看来做CPU得专门买一个网一个芯片的那种专用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次拆下CPU重新装,装好开机依旧是大电流,又装了两次还是短路,装好然后刷机)
没明白,最后到底是怎么 ...

就是装了不行又装,直到装好,哈哈

网友F:
牛XX   CPU 听说比例爱坏呀,楼主你拆了几遍既然CPU也没有坏,太厉害呢

网友:
维修经验和焊工都十分了得才能修好这苹果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焊工

网友G:
厉害啊 几次重装CPU都没坏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真多,迅维快修手工比较好

网友:
中间掉皮的地方涂绿油  只能是一点一点涂吧  不能大面积的涂吧

网友:
同样是A8 。我在维修中发现。6装上层。可以联机。但是6P 。不装上层。不能联机。不知同行们有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维修费用可以买个主板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比较关心这个寿命怎么样

网友:
又遇到啊,还没搞好,谢谢

网友:
我关心这样搞用了多久时间,一天能搞多少

网友:
装到吐血呀,不知道修好多少钱

网友:
这是罕见的焊工,高手啊,。

网友:
牛掰  这么有耐心

网友H:
错误:从CPU焊盘AP31脚飞线到R3017的1脚,AR31脚飞线到R3016的1脚。
正确:从CPU焊盘AP31脚飞线到R3017的2脚,AR31脚飞线到R3016的2脚。

网友:
听说cpu  搞多了就变形了吗

网友:
感觉好曲折的维修过程

网友I(2016-11-18):
引用 网友E:
就是装了不行又装,直到装好,哈哈

CPU是不是都比较经干啊,暂存有没有这么经干呢?为什么暂存出问题就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是不是都比较经干啊,暂存有没有这么经干呢?为什么暂存出问题就换呢?

因为暂存可以随便换,但cpu与套件是捆绑的不能单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想知道这样修好了收费多少钱??

网友:
报错9有换硬盘就好的

网友:
可谓是一波三折啊,楼主实在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缺什么东西。奥,迅维招牌没打上

好眼力,这都被你发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gn9005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XX   CPU 听说比例爱坏呀,楼主你拆了几遍既然CPU也没有坏,太厉害呢

U不爱坏,虚焊或断线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啊 几次重装CPU都没坏

这个焊接技术需要大量练习才能做到

网友(2017-07-17):
焊工都十分了得才能修好这苹果了

网友:
楼主今年多大了,眼力这么强,手工也很强,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大神,一个字服,,,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楼主太屌了吧, 刷机报错9 是硬盘 报错吗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这是装了多少遍U,费解,不过手工挺好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工,希望自己也努力干好cpu,没有好手工一切都是白费

网友:
真的好厉害呀,老大您的手工真厉害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
无聊来看下手机 楼主厉害。。。。

网友:
后面的  搞来搞去那么多问题   是原来就有的问题   还是 自己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错误:从CPU焊盘AP31脚飞线到R3017的1脚,AR31脚飞线到R3016的1脚。
正确:从CPU焊盘AP31脚飞线到R3017的2 ...

是         R0316                   R0317 把

网友:
双击666+关注!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维修经验和焊工都很历害!!  真心學習!!

网友:
掉这么多都能补起来,手工确实牛B

网友(2017-08-16):
为了学习。。真的复出好多。。。。谢谢

网友:
厉害!!!6666666,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2017-11-22):
维修经验和焊工都十分了得才能修好这苹果了 最后细节 非常漂亮 成了靓板

网友:
楼主可以的CPU反复被你搞这么多次都没死

网友:
厉害了这技术没谁了 ,感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网友:
小弟手里遇到小6 待机下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9,加焊CPU跟硬盘之后好了 用了4天问题又出现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在论坛打了好多年酱油 现在决心好好学习 希望各位前辈 大师 师兄多多指点。

网友:
拆CPU 重装稳定吗楼主

网友:
楼主真耐心搞。。哈哈。。。。我修本换多两下不行就没什么耐心了

网友:
这机子修的,都不知道以后能用多久啊。我遇到的基本上都不休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维修不易,加分鼓励了

网友(2017-12-27):
这个牛叉,必须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