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6-10-12):
求三星22寸显示器BIOS型号是S22A300B应该是有通病,在论坛上下载了几个都不行。显示器的问题是不显示VGA信号

网友:
刷程序就会好,认准板号,和屏型号。

网友:
程序要对应,屏号也要对应

网友:
论坛上这个程序不少呀,找一下很多的

网友:
上三星官网上下载固件安装上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一刷bios就好 前提要对好型号 板号 屏型号

网友:
三对应才行啊!

网友:
三星官网里面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