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M530B-I7 D1(板号6-71-W3S50-D02B)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2):
       昨天接到一台海尔机械机M530B-I7 D1(板号6-71-W3S50-D02B)的笔记本说不能开机,接到机器后试机,确定是不开机,简单询问了一下客户还有没有保修,客户说没有了,开始拆机取主板,打个大电感阻值,除3V电感对地值为0,其它都正常,USB口对地值很低,只几十。看来问题很明显了,桥坏了,看来图纸都不需要了。报价300换桥,客户同意维修,63块订了一块桥回来(HM87),装上试机,可以开机了,但是亮机很慢,后到淘宝买了BIOS解决了换桥亮机慢的问题。解决亮机慢的BIOS我已经单独开了个贴,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载,包含原机备份的。最后附上亮机图,解决亮机慢的BIOS应该是论坛首发。兄弟们记得帮忙加分啊!

网友A:
这种桥买的很容易坏

网友B:
现在这种南桥换得很多 故障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桥买的很容易坏

现在还不知道,我买的是全新的,后面再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南桥换得很多 故障率高

才1年多就坏了,也太差了

网友D:
也算楼主运气好,这种桥买来确实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算楼主运气好,这种桥买来确实不放心

呵呵  还好,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1年多就坏了,也太差了

四代桥的故障率不低

网友:
我没遇到这个桥坏的,下次留心了

网友E:
这种桥换了返修率比一二三代大的多

网友:
南桥很爱坏 ,,

网友F:
楼主细心还是习惯测一下USB接口的阻值?

网友G:
这桥坏的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桥坏的好多啊

HM87这个桥你换的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细心还是习惯测一下USB接口的阻值?

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嘛

网友:
是的  所以也会导致很多同行的板  换桥就不修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桥换了返修率比一二三代大的多

是因为活做得不够好  返修高?

网友:
这桥太脆弱了,呵呵

网友:
3v短,首先考虑桥挂了,楼主测USB口也是要确定一下吧,小白弱弱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