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没有原始bios,现在开机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12):
被别人刷了,没有原始BIOS了,没法合成,有没有通用的?

网友:
同求  某宝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该me的bios就可以用

网友:
上 宝上买吧。没有 原来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有台4代的机子换过桥也是显示慢换工厂BIOS也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问下淘宝吧,合成BIOS确实麻烦

网友:
买一个吧  让合成一下也可以

网友:
这个不好找啊。不行就淘宝买一个啊

网友:
何必上淘宝买   机子能亮BIOS就没什么问题    找到相同版本的ME换了就行

网友:
我有一个,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不想合成TB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