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换硬盘 之后 刷机卡白屏果进度条不动 iTunes显示等待ipad

楼主(2016-10-12):
IPAD4 换硬盘 之后 刷机卡白屏果进度条不动 iTunes显示等待ipad 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向高手致敬!围观

网友A:
高手不会帮你解答的,我的看法……LZ不要等了,我发现很多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论坛中的高手网友基本是不会回答的

网友:
那原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会帮你解答的,我的看法……LZ不要等了,我发现很多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论坛中的高手网友基本是不 ...

都有忙的时候啊,你才来多久,你知道

网友:
高手们都在潜水 我们这些小白来冒冒泡!

网友:
没装好 或者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白天工作都很忙吧,有时晚上还要加班,等高手有空来吧。

网友:
听说IPAD4  CPU坏的好多呀,不知道是不是CPU 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没装好,或者是底层数据没有写好,不排除硬盘芯片本体坏。有编程器最好拆下来再读一下。

网友:
换得新硬盘还是拆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会帮你解答的,我的看法……LZ不要等了,我发现很多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论坛中的高手网友基本是不 ...

刚看到。有时间是肯定会回复大家的

网友:
是不是第二个等待?还有此故障可能是硬盘电路,是不是硬盘没装好

网友:
是不是硬盘没有装好啊 查一下硬盘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谢支持 硬盘序列号不对

网友:
你多等一下,看一下报什么错

网友:
能进恢复模式u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看看暂存是否爆锡以及电路

网友:
搭车一起走。跟你的问题一样楼主,遇到2个了

网友(2016-11-11):
硬盘没接好 如果确定硬盘焊接没问题 仔细检查硬盘周围有没有掉件 哪怕一个小小的电容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会帮你解答的,我的看法……LZ不要等了,我发现很多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论坛中的高手网友基本是不 ...

其实都是在忙,毕竟高手也是从小白过来的

网友:
不装硬盘看看报错不,也不报错卡死    CPU概率很大  前几天 IPAD2   2.4版本 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