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硬盘出现X坏道时最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12):
  硬盘作为电脑的外存,好比人的肚子,系统、文件等都是存在了硬盘里面,当硬盘出现坏道了的话非常影响电脑速度,因此当你的电脑越来越慢了,而且重新安装系统后用不了多久系统就坏掉进不了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出现坏道了,有的甚至在开机的时候出现在主板的LOGO那里就不动了,这是主机在自检时,完全检测不过硬盘,此时,我们可以通过硬盘检测工具进行检测,硬盘检测工具很多,如HD Tune Pro、MHDD、鲁大师等,下面以MHDD为例来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一般的U盘PE系统里面都会有MHDD工具,首先需要将U盘安装好PE,然后通过U盘启动进入mados工具箱里面,在命令提示符那里输入MHDD,进入MHDD后先选择硬盘。

  然后按F4进行扫描硬盘,将起始扫描扇区设置为零,一般默认为零,然后再按下F4就继续扫描。

  进入硬盘扫描后,我们可以做上面看到硬盘的总扇区,右边就可以看到扫描到什么地方了,而且会将坏道的数量跟位置显示出来。

  找到坏道 后,我们可以按ESC键停止,然后记录好坏道扇区的位置,然后输入erase,是删除的意思,输入后回车,就提示要你输入起始扇区和结束扇区,我们将起始和结束扇区设置成这个坏道位置的前后,就是将这段坏的扇区删掉,比如坏道扇区位置在158985,那么我们可以将起始扇区设置成158000,结束扇区就设置成158900,只要这段扇区之间包含这坏道就可以了。然后回车确定就会自动删除。最后我们可以按ALT+x退出MHDD。

  当将这个坏道删除后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它隐藏起来,首先我们要算好这个坏道所在位置占了多少G在这个硬盘里面。比如位置在158985,我们可以将这个扇区位置来除以总扇区数,然后再乘以总硬盘容量,就是这个容量,然后我们用分区工具独立将这个坏道的位置分为一个主要分区,最后将这个主要分区隐藏起来不使用就OK了。

  一般这坏道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使用MHDD修复还是很不错的,修复后就独立将他们分成一个区隐藏起来,使用的时候跟新的一样。但是,如果硬盘坏的很严重的话,那么用MHDD修复是没多大意义的的。

网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只会一个MHDD.

网友:
一值有坏道就换硬盘了

网友:
有重要资料的话还是不建议使用擦除命令,少量坏道HDDREG就可以修复了,而且还不损坏数据

网友:
erase是擦除,不是删除,如果坏道不多,用HDDREG修复,不会引起数据丢失

网友:
这个功能没什么大用 过不了多久还会出来。最好还是上MRT以及PC3000吧 最次的也要WDR搞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