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待机0.19可触发待机0.14不触发

楼主(2016-10-12):
问题在于通电瞬间,在0.19没掉到0.14之前触发就可以正常
但是,过1秒电流掉回0.14了就不能触发了,按开关0.142跳到0.145又掉回0.142
请问这个是不是哪里有短路
该怎么查啊

网友:
待机的时候就0.1多 待机偏高的

网友:
待机这么高肯定不正常  先将待机偏高修好

网友:
明显待机偏高, 如果没有哪里改过线路的话,一定主板上有短路,待机时直接摸主板上看哪里发烫

网友:
没看看待机芯片用的是哪款芯片?是不是通病芯片啊?

网友:
我也修倒! 没图纸,待机0.14  发现有2个电压既然提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