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有显灯不亮

楼主(2016-10-12):
今天接台联想Y470开机有显灯不亮,拆机发现是屏接口处电容短路,换了好了

网友:
......
提示灯坏了,一般都不管的,告诉客户没关系,不用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每台机器的这个地方都会出问题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还没修过这机,下次遇到捡钱了,感谢分享

网友:
是板子上的屏接口处嘛 还是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