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10-12):
版号LA-4743P  供电时钟复位  都查了 都是对的   每天的第一次开机  就卡在WIN7 的LOGO那里  关机再开 一切正常 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各位同学们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入BIOS把声卡,网卡,蓝牙关了试一试,还有换个硬盘

网友:
先排除外设硬盘扫下,和系统排除下,你冷机可以直接进pe试下看还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