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复位灯2秒 闪闪闪!

楼主(2016-10-12):
                       主板原故障是没有内存供电的!实测有下管G有 10V多 上管没有电压··是RT8105 的芯片 我直接换个新的上去 内存电压是有了 其他的供电和时钟,复位也有 诊断卡复位灯2秒闪一下的!! 我重新测下内存供电的MOS管两个G极电压竟然是一样的都是6V多,但是有1.8V输出 为什么会这样的?要是上管6V多不是完全导通了吗? 我觉得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里,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们! 它FB 反馈0.8V 也正常的芯片我也更换过2个了。。

网友:
  此问题的故障已修复~~~内存那里是正常的  后来把BIOS B和M调换一下就修复了!!真是纯运气成份。

网友:
早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通病是串口芯片75232

网友:
上下管是波形,电压说不了什么

网友:
6V 为何会觉得会完全导通? 这里内存电压可是PWM电路 上管导通下管截止 !可不是单纯的一直导通状态。

网友A:
BIOS 串口芯片 和 时钟芯片都会引起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串口芯片 和 时钟芯片都会引起闪

都有可能!他技嘉这款一般串口芯片容易引起复位闪的多。但是我这个是BIOS问题引起的 我也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