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 不触发

楼主(2016-10-12):
如题 苹果A1418一体机不触发,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开关有电压,没有指示灯亮,求大神指点
搞定了 是IO的问题,U7870 7角FET_EN_P12V_S5未开启,导致Q7870 12V没转出来,Q7870开启角来自U7870,看图纸发现U7870二角为开启角,二角没有开启电压,开启电压来自EC,只要EC条件满足了就会发出SMC_PM_G2_EN,用风枪吹了EC后在接上电源直接开机了

补充内容 (2017-4-27 22:31):
最后重做EC就好了,没有返修

网友A:
看看待机芯片在哪里,先换掉再说,换了无效再往论坛上面找一个这个芯片的定义再检修,很简单的,或者看看保护那里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待机芯片在哪里,先换掉再说,换了无效再往论坛上面找一个这个芯片的定义再检修,很简单的,或者看看保 ...

这个是12V电压没转出来,还没到待机那一步

网友C:
先找图查待机电路,没有找个参考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找图查待机电路,没有找个参考的也行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EC的问题导致电压无法转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2V电压没转出来,还没到待机那一步

直接在保护那里飞线,具体你可以查一下我的帖子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接可调电源,可以不用电源板上电吗?

网友(2018-05-25):
苹果笔记本这个好赚钱得,不过也难修得

网友(2020-07-30):
EC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