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闪屏的解决方法,我刷机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6-10-12):
三星S5闪屏的解决方法,我刷机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呢 你换屏幕试试吧

网友:
先进入刷机模式,看显示是否完好,如果故障一样你刷机无意义,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难道有闪屏通病?

网友A:
我的到晚上闪屏 结果你想不到 亮度不用自动调节就好了

网友(2016-11-27):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晚上闪屏 结果你想不到 亮度不用自动调节就好了

真是神机啊,神奇。没用过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可以参考!!!

参考什么呢,楼主在求助,请不要赤裸裸的灌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