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散热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12):
上个月换了6 7 个E40的散热器,散热器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坏的散热器能修不啊??求大神告知

网友:
大伙来交流交流啊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你指的是铜管是么?  这个我干维修这么多年  见到的不超过5个   你遇到  6   7个    E40本身问题多 不一定是散热器的事吧    用疯抢吹一头  用手摸另一头 就可以确定好坏了  里面是一种导热液体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坏是通病  应该没发修

网友:
你吧那个折断看看

网友:
导热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铜管是么?  这个我干维修这么多年  见到的不超过5个   你遇到  6   7个    E40本身问题多 不一定 ...

E40 INTEL独显的导热铜管故障率十分大

网友:
这个是坏得多哟

网友:
我们又不生产那个  没必要知道原理  知道它坏了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铜管是么?  这个我干维修这么多年  见到的不超过5个   你遇到  6   7个    E40本身问题多 不一定 ...

那你生意挺差的啊。这种机器都修不到几个。

网友:
E40的散热器工厂的问题,

网友:
手上就有一台 显卡温度90多度  还没换散热器

网友:
E40散热器坏的多。

网友:
不能修,里面的散热剂跑掉了

网友:
散热器修不了 我都是直接换的 通病

网友:
散热器能迅速导热是依赖铜管内流动的液体,是通过气体加压液化封装进去的,一旦出现砂眼之类的,液体立马气化逃逸,此时只能依赖固体的传导进行导热,这样导热的效率相比之前差了太多。所以必须更换方能解决。

E40应该导热管问题应该是近些年问题最大的,没有之一,我这边近几年每年都会换上二三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