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老NEC液晶指示灯亮屏没有反应。

楼主(2016-10-12):
15寸老NEC指示灯会亮,  屏没有反应, 绿等亮2秒左右  马上变黄灯。电源5V   12V都正常。  有两台都这样  有没有修过的,帮忙指点下!

网友:
没检测到信号会这样

网友:
驱动板。灯管

网友A:
驱动板刷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刷程序试试。

版主有这程序吗?

网友B:
先确定灯管没有问题,这种老显示器的液晶屏没有背光就跟没显示差不多。

网友:
而且,指示灯绿灯2秒后跳黄灯,感觉驱动板板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灯管没有问题,这种老显示器的液晶屏没有背光就跟没显示差不多。

可以肯定屏没有反应   我拿强光电筒一直照着没看到有动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屏没有反应   我拿强光电筒一直照着没看到有动静

显示器的按键管用吗?

网友B:
这种老显示器有可能都没有logo的。测试的时候最好是接上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脑。如果电脑启动后一直有绿色指示灯,说明驱动板是工作的。老液晶屏的显示角度有限,有可能用手电也看不到任何动静,这种现象在以前老的液晶电视上比较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按键管用吗?

按键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按键管用吗?

按键板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显示器有可能都没有logo的。测试的时候最好是接上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脑。如果电脑启动后一直有绿色指示 ...

接了信号一样两秒变黄灯,应该还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开关机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解决分享下怎么修好的期待

网友:
用按键开关机可否管用?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那就先看看驱动板的供电 在黄灯的时候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驱动班的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求分享 谢谢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了没有?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怎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