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8cusb3.0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6-10-12):
如题,一台三星q468c主板usb接口都不能用,拆了这个芯片之后就好了,但是忘记芯片型号了,芯片现在找不到了,谁又修这机器,或者有图纸的棒棒忙,看看是什么型号,谢谢了,急求

网友:
就是usb接口后面那个十脚的芯片

网友:
没尝试一下改成2.0

网友A:
条码拍照  我看看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不好改的,现在供电都有,就是不识别,等会再研究下改成2.0

网友:
去其他类似的板上找

网友:
找USB3.0的废板 拆  脚位一样 一般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码拍照  我看看也许能帮到你

是要主板的条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码拍照  我看看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如果内存槽上面没有条码  就拍主板全貌

网友A:
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 加我QQ2772576066

网友:
差不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 加我QQ2772576066

昨天改了2.0能行了,但是今天早上来又不行了,看来还是最好换了这个芯片,麻烦了哈,找不找的到都先谢谢你了

网友:
是U盘不能用吗

网友:
所有usb设备都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我没有看什么型号 就在主板USB地方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改了2.0能行了,但是今天早上来又不行了,看来还是最好换了这个芯片,麻烦了哈,找不找的到都先谢 ...

这个电脑不是苏州三星产的,我们内部在条码上面都有机种名称,这个看不到。只能让你拍整个主板  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不是苏州三星产的,我们内部在条码上面都有机种名称,这个看不到。只能让你拍整个主板  看看了

谢谢你了,就不麻烦了嘛,给他改成2.0了,他的硬盘还是坏的,修不修了还不知道呢,非常感谢你

网友:
按照板号找图纸

网友:
一般人还以为是南桥坏了 放弃 呵呵

网友:
usb貌似很难搞啊

网友:
直连不行吗

网友C:
找一下图纸看看嘛
措乱的人生
没图纸,有图纸就好了
详情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图纸看看嘛
没图纸,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好的,谢谢了楼主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