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固态电容什么识别

楼主(2016-10-12):
fp
99ad
2.5          电容上是这么标识的, 难道是2.5V122uf?

网友:
有图片没?我猜也是122uf 2.5v~

网友:
122====1200UF,根本没122这个容量的

网友:
2.5伏,1200UF。具体定义可以百度吧。

网友:
1200UF   2.5V 耐压

网友:
贴片的一般都没标注吧

网友:
可能是和电阻一样的标记方法吧,应该是1200,一般不需要精确到个位数的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2。5V,,,1200UF

网友:
是固态电容

网友:
这是耐压2.5V,1200UF的电容

网友:
这是耐压2.5V,1200UF的电容,用在GPU或显存供电上

网友:
1200UF的电容,耐压2.5V,一般用在GPU或显存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