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220z1-L03白屏维修

楼主(2016-10-12):
白屏维修  去掉屏线驱动板有5v输出 接上屏只有1.多v, 看别人说换上面3个管。  换了不行  。其实就是一点小电容开路了。

网友:
是屏上的电容短路吗

网友:
是贴片电容短路吧?

网友:
是的 很小的
就在5v保修出来的边上

网友:
楼主是贴片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是那个贴片电容,有图最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这样发贴没意义

网友:
对爱啊,贴图出来会清晰一点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大伙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哪里的笑电容,要是右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