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00之另类不触发~开机灯亮没电流

楼主(2016-10-12):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 Y400 笔记本版号:NNM-A141 故障:按开关电源灯亮,没电流
根据经验按开关后,开关上灯亮,基本上IO已经工作了,还是根据图纸一步步的来.
1,先查待机+3VALW和+5VALW都有,再查IO U70 IT8580E VCC:3.3V WRST:3.3V复位 ON/OFF:开关信号3.3V ACIN:3.3 LID:3.3V 基本都正常
2.按开关 查RSMRST和PBTNOUT IO发给PCH的信号都有3.3V
3.再查PCH返回的PM_SLP_S3# PM_SLP_SUS# 信号都无,问题应该出在南桥这边.接下来我再查南桥的基本条件
4. 根据时序先查南桥的供电图中的2和3,经查给PCH供电的是Q148和Q149这2个场管来的,实测Q149输出5V正常,Q148输出只有0.6V不正常.问题出在Q148这边,量得Q148的G极为2.6V,这个地方应该为低才对,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开启到输出来分析一下,对于初级用户.当然老手可以直接量Q148输出极如果阻值正常,(如果 阻值很低可能PCH就挂了)直接拆了Q148,直接量G极,如果电压正常,换个管子立马能看到结果.以下高手可省略.
5.这个开启PCH3V和5V的信号是IO发出的,经查是
IO的PIN97 脚发出的有3.3V,继续向后查
这个信号到了Q118一个N管,来控制PCH_PWR_EN#_R这个信号拉低,从而使Q148,Q149 G极信号为低,Q148和Q149是P沟道的管,低电平导通.从而PCH就得到了+3VLW_PCH 和+5VLW_PCH.
有了以的分析,先量Q148输出端阻值300多正常,那么我们先把Q148拆了,经测开机后Q148 G极为0,正常,直接料板拆一个QO3413 换上,开机电流上去了,至此OK,附上图

网友:
还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呵呵,这种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2024-03-04):
转换管换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