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60W 拍一下就死机。

楼主(2016-10-12):
HP 8560W 拍一下就死机。客户当初送来的时候,大小写指示灯一闪一闪不亮。后来重新插拔了一下内存就亮机了。以为内存氧化了。但是装系统的时候拍了一下触摸板位置就死机了。论坛里面有修过这个故障的,貌似是通病。我用示波器查波形,无论死机前还是死机后都是正常的。索性先加焊了一下显卡板,故障依旧,加焊了一下南桥,拍一下不死机了。但是装起来却故障依旧,就是最后D壳打钉的时候才死机的。现在没招了,恳请论坛的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以前 同事修到过   好像是触摸下面一个电容问题

网友:
查触摸板附近

网友:
这个很多机器是这个问题!1

网友:
触摸板附近电容很多。大侠们,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
测测拍到的地方

网友A:
把触摸板处的金属绝缘不就成了。你一拍,靠拢把件短路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一个个排除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和板上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板处的金属绝缘不就成了。你一拍,靠拢把件短路了。

谢谢大侠,按照你的方法,主板后面全部绝缘,故障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经验很好

网友:
好的都会拍坏吧

网友:
搞不懂问题所在

网友:
今天拷机故障反复出现了。我也是无语了。有时候没有CPU电压,有时候跑内存,亮了装系统死机。。。

网友:
绝缘问题不可忽视,,上次帮朋友修一台华硕的他换键盘后烧主板,,发现CPU上下管烧了,,换后后开机,装上壳,有烧了,郁闷后发现,,原来粘键盘的金属胶敲起来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问题,先裸板拍,不出问题就好排除了,外设,绝缘,等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自己慢慢的测试,裸板慢慢测试,也可能是PCB板过孔不通了,(氧化)。

网友:
这种问题虚焊引起的 看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