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奇怪问题

楼主(2016-10-12):
接手东芝L510怪问题,开机不亮,仔细观察是有背光然后立马掉电,然后拔掉屏线发现不掉电了,外接正常,于是怀疑屏或者屏线问题,果断换掉屏反复测试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但是觉得有点怪,这个掉电屏幕问题的好像很少也,于是把原机的屏幕装其他本子上面居然正常使用,装回头又掉电,我也找了好几块其他牌子的屏幕反复去测试本子,没问题,很奇怪!!!哪位大师能指导小弟的

网友:
就是屏在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别的屏上这个机器也没有问题 ?

网友:
断电看看,断背光供电或屏供电

网友:
先断开屏的19v供电试试

网友:
就当自动修复的好了,不用去纠结

网友:
不能把,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键盘引起不开机倒是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