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等求助M8300t IS6XM R1.0主板

楼主(2016-10-12):
IS6XM主板不开机,把bios电池扣掉就自动加电可以亮机,进系统关机开机都没问题,只要装上bios电池把电源电断了装之后按开关就不开机了,请问各路大仙这个一般是哪里问题,我刷过bios不行。
不开机

网友:
那位兄弟修过指点指点

网友: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那是CMOS电池不是BIOS电池,这种情况最好看下CMOS电路,RTC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