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薄本华硕灵耀3内部结构如何?华硕灵耀3拆机图解

楼主(2016-10-12):
轻薄本华硕灵耀3内部结构如何?华硕灵耀3拆机图解

  华硕灵耀3是华硕推出的又一款超薄本,机身厚度仅有11.9mm,在笔记本追求极致轻薄的道路上,很多在轻、薄两方面非常出色的产品,但却是以牺牲实用性、易用性换来的,比如续航、性能、键盘手感等。那么如此轻薄的华硕灵耀3内部结构会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吧!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

  灵耀3隶属于ZENBOOK系列,顶盖采用了同心圆设计,搭载了一块12.5英寸的全高清IPS屏幕,能够实现178°的广视角。配备了英特尔第七代酷睿i5-7200U处理器,8GB DDR4内存,512GB SSD固态硬盘,采用英特尔核心显卡HD 620。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

  华硕灵耀3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拆下后盖上的8颗六角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将后盖取下。

华硕灵耀3拆机 图3

  打开后盖,可以清楚的看到华硕灵耀3的内部结构。

华硕灵耀3拆机 图4

  华硕灵耀3后盖特写。

华硕灵耀3拆机 图5

  电池占了机身内部的大部分空间,进一步拆解之前,要先取下电池。

华硕灵耀3拆机 图6

  断开电池排线。

华硕灵耀3拆机 图7

  拧下电池上所有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华硕灵耀3拆机 图8

华硕灵耀3拆机 图9

  华硕灵耀3电池容量为40Wh。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0

  电池取下后机身内部结构特写。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1

  接下来拆卸固态硬盘。图中电池旁边被武装的严严实实的就是固态硬盘。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2

  表面贴满了散热硅胶垫。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3

  来自海力士的512GB 固态硬盘。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4

网友:
  接下拆卸机身右上角的一个集成模块,上面有无线网卡与耳机插孔。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5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6

  来自英特尔,型号为8260D2W,支持802.11ac Wi-Fi及蓝牙4.1的无线网卡。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7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8

  继续拆卸机身右上角的小主板。

华硕灵耀3拆机 图19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0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1

  被拆卸了一半的华硕灵耀3特写。接下来拆卸散热器。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2

  拆下的华硕灵耀3的散热风扇特写。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3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4

  导热管。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5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6

  华硕灵耀3主板特写。

  红色:Intel Core i5-7200U处理器,主频为2.5GHz。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7

  绿色:8GB DDR4 2133MHz板载内存。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8

  主板背面特写。

华硕灵耀3拆机 图29

  拆下以上部件后华硕灵耀3的机身特写。

华硕灵耀3拆机 图30

  拆机到此结束!附华硕灵耀3拆机所有硬件全家福!

华硕灵耀3拆机 图31

网友:
这机器集成度好高 内存板载,单cpu,价格估计好贵的

网友:
现在这种板载cpu的主板坏了还修么

网友(2016-11-14):
主板好MINI

网友:
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功能工艺越来越相像了,只是体积和用途的差异了.

网友:
做工差苹果还是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