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5A大短

楼主(2016-10-12):
客户送来一台HP DV4一看5A大短,让客户留机走人,开始维修。拆开来测公共端 001这短得有些测底。观察主板外观没发现异常,直接用短路三大法宝之一的烧鸡大法 由于本来就是5A大短所以不用另外接线来烧,电流调低开始烧,只发现PQ26 PQ93处发热。可这两个管子是保护隔离后面短路这里发热是正常州的,别的没发现有发热迹象。用三大法宝之二的测公共端到各供电电感阻值,也没发现有001或000的。说明上管都没击穿。正准备用三大法宝之三的时候看到散热器没拆就想着拆了看看,呵呵 没想到发现敌情。 这块灰尘很多,感觉有点潮。扫完灰发现PC402隐约有点开裂,还有点腐蚀,用放大镜一看 果然开裂而且一个电容上不只开一条。PC401也有点潮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果断换掉这两个电容 。此机修复。
我是来骗分的,写给小小白的高手勿喷哦。

网友A:
大电流其实挺好修的。。。经验帖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其实挺好修的。。。经验帖  谢谢楼主

哈哈,,是的,,一看就知道八成是送钱的,,,就想赚点下载分

网友:
最喜欢修大电流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真的不容易看见

网友B:
我想知道你三大法宝之三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三大法宝之三是什么

公共端不是有跳线吗,断开跳线缩小范围再锁定故障点

网友D:
关心的是第3法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心的是第3法宝啊

呵呵  在第七楼,谢谢加分

网友:
大短修的是细心

网友:
大电流其实挺好修的

网友:
整理的思路还是有待研究的,先收藏

网友:
最喜欢zh这种机器,一拿到这种机器就笑了,基本上都是电容短路,肉眼都能看出来

网友:
大短好修啊

网友:
一看就是来赚点下载分的呀!哈哈!

网友:
这一般都是捡钱。。。

网友:
这种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大段路没进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大短路的我一般采用烧机大发

网友:
显微镜看更清晰

网友:
大短都比较好修

网友E:
是个骗分贴,小白白看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骗分贴,小白白看看也是可以的

贴子里写了是来骗分的,哈哈

网友:
修机要胆大心细啊,佩服

网友:
大短。。自感觉比较好修的

网友F:
发宝3是什么  说说?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公共端不是有跳线吗,断开跳线缩小范围再锁定故障点

三大法宝没有用就解决问题了 经验和观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大法宝没有用就解决问题了 经验和观察很重要

呵呵  谢谢大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宝3是什么  说说?

首先谢谢加分,其实三法宝就是断开跳线,缩小范围最终确定故障点

网友:
我都是用肉眼看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我最喜欢

网友:
大电流基本就是捡钱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2017-10-28):
手气不错 一般眼尖看得出!!!!!!!!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风扇下面的电容坏

网友(2020-08-22):
你这三大法用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