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5 V0.1 反复触发 简单维修

楼主(2016-10-12):
好长时间都没贡献了,今天有空发一个

今天接同行送来联想主机一台,故障为按键开机能触发,然后掉电,然后再次触发,风扇不停的起转停转。叫徒弟拆了主板,目测没进液之类的,主板新的非常干净,裸板上电故障依旧,取下4脚CPU电源,还是一样。老鸟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先查CPU供电。我不是老鸟,也不是菜鸟,向老鸟看齐,所以我也先查CPU供电+V_CPUVTT、+VCORE,反复触发不好测啊,用镊子搭电源强制通电(这种方式对某些故障会带来严重后果,慎重使用),风扇长转了,debug卡上的指示灯全亮,但是不跑码。

主板强制通电以后,cpu散热器已经有温度了,CPU电源应该有了,空载测试+VCORE =0.99V基本OK,+V_CPUVTT=0.02V完全不对,这个电压应该1V-1.05V才对,测+V_CPUVTT供电IC U40相关电路发现14脚(MN34D极)启动脚0,原来启动信号被拉低了,我不是老鸟,不知道这里的启动电压到底是多少,但14脚接了一个130K的电阻,所以14脚一定是有电压的,这里实测为0.02显然不正常,测R170正常,MN34居然是击穿的,这颗管在这个地方不承受高电压,也不承受大电流,居然是穿的,天理何在啊?
拆掉MN34,上电,还是反复触发,Why????继续强制通电,测14脚有1.25V电压了,测L8有1.05V ,OK  +V_CPUVTT电压也出来了

继续测试,先看看时序是否是正常工作的VR_READY Power On Sequence 实测VR_READY为0,是某组电压不对或是没有,测R240 的+vcc=5v  R359的+5vsb=5v  R358的+vcc3=0,+vcc3不是电源直接出来的吗,这也会没有,测R358与电源1、2脚,果然不通,中间有断线的地方????

算了吧,跑线,就从R358开始,从正面到反面,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反面内存插槽旁边的一根铜箔居然是糊的,挑开居然是断的,难道是3.3V?赶紧测一下,晕哦,果然是电源插口1、2脚到主板的供电线,焊接,通电,哦,my god!!触发,跑码,滴滴两声,亮机了

唉怎么说呢,机器倒是修好了,不过走了不少弯路,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们维修何尝不是呢,如果仔细做的第一步,今天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了。还是给自己鼓鼓掌吧,不然下次发帖都没劲。呵呵

网友A:
这里出现了一个专业名词 VR_READY Power On Sequence 我的理解为:虚拟上电时序是否正常。VR虚拟 ready准备,修主板时每个主要电源都去查,非常麻烦,如果有一个检查相关电源的指标就ok了,所以我认为工程师们就为我们维修人员弄了一个VR_READY Power On Sequence,一下就可以查出来是不是电源方面的问题了。不是老鸟,不喜勿喷

网友A:
问问老鸟师傅们,本主板中的+V_CPUVTT的启动信号U40  14脚触发后就是1.25V,如果MN34开关管空起+V_CPUVTT1.05V依然正常,这里设计MN34开关管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放在这里显然是让MN34开关管开启拉低14脚电压,达到关闭+V_CPUVTT的目的,是关机还是休眠?没经过系统的主板维修学习,所以不懂信号级维修

网友:
本来不用电路图就搞定了……。

网友:
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也是内存的SPD电,这里断线算通病了

网友:
断线还是观察的不够仔细。

网友:
哈哈,观察就可以修好了。但是维修功力楼主还是非常扎实啊

网友:
给你一个赞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型号通病

网友:
如果先检查电路板外观估计能更快修好,呵呵。。。

网友B:
H61强制通电也会出电压吗?我在技嘉h61上强制通电可主板却一个供电都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强制通电也会出电压吗?我在技嘉h61上强制通电可主板却一个供电都不出

确实能出,也许这板子只是3.3V故障,并不影响I/O和桥

网友:
这是不是内存SPD电压烧了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出现了一个专业名词 VR_READY Power On Sequence 我的理解为:虚拟上电时序是否正常。VR虚拟 ready准备 ...

这个就不用查了吧,VRReady只不过是CPUpowergood的另一种名称,后面那个估计是复制多了

网友:
板子拿到手 还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老鸟师傅们,本主板中的+V_CPUVTT的启动信号U40  14脚触发后就是1.25V,如果MN34开关管空起+V_CPUVTT1. ...

直接拉个1.05V电流比较大。经过2个管子转换可以减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老鸟师傅们,本主板中的+V_CPUVTT的启动信号U40  14脚触发后就是1.25V,如果MN34开关管空起+V_CPUVTT1. ...

这就叫时序,是有了桥供电才有CPU供电,可以理解是保护CPU吧。

网友:
楼主大神 ,修的这么简单轻松,分分钟就搞定了,每次修电脑,半天都修不到10片

网友:
这个内存的SPD烧坏真多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网友:
板子拿到手 还是要仔细观察,再动手。

网友C:
“取下4脚CPU电源,还是一样。老鸟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先查CPU供电。”拔了小4pin供电,还是重启,为什么还要锁定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分析的细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4脚CPU电源,还是一样。老鸟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先查CPU供电。”拔了小4pin供电,还是重启,为什么还 ...

这板CPU方面有 +V_CPUVTT、+VCORE  4pin是+VCORE     +V_CPUVTT貌似不由4pin而来,所以查了+V_CPUVTT,新手+运气

网友:
先应该就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虽然没有检测仔细,但最后还是修好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